Y470插适配器黑屏问题

楼主(2015-09-17):
换屏解决了   到现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插上适配器电压过高保护吧!估计屏有轻微短路

网友:
屏上供电不良

网友:
这是电池接口那个P mos有软击穿吧?

网友:
如果不是超薄屏的那种,屏上接口从右往左数1——3是19V供电,第四脚不用管,第五第六脚都应该是一个3.3V的信号,其中如果有一个没有,都会导致暗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