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求助

楼主(2015-09-17):
昨天晚上11点进水,拆开发现EC腐蚀  和周边腐蚀     处理干净  上电0.86就掉电,测平台复位也出来了  ,电压全正常,换CPU试过    客户是在用的途中进的水进水之后机子就自动黑掉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球思路

网友:
没过内存吧。你测一下内存的SMBUS波形,看看内存是不是缺电啊

网友A:
你裸板上0.86的 时候 电流 有没有跳边  不插内存 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裸板上0.86的 时候 电流 有没有跳边  不插内存 掉电吗

不插内存也掉

网友:
换主板吧,不好修啊,

网友:
刷个BIOS啊 !进水很容易冲坏BIOS的

网友B:
不行烘干下看看

网友C:
  你看看SPD   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SPD   有没有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烘干下看看

昨晚进的水   我用热风枪吹过了

网友:
我建议不要急着弄别的,还是要围绕着进水部位查,仔细看下是不是有断线,电阻腐蚀。这样缺少信号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用观察法仔细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腐蚀断线也是时有的时,特别是腐蚀处过孔,好好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