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联想V580 修好了一半了

楼主(2015-09-17):
昨天同行拿过来一个进水的本子 在南桥附近 腐蚀的很严重 拿过来先清洗一遍 插上电源 电流0.160左右 待机芯片发烫 待机芯片是51225  3脚的线性电压被拉低 因为是南桥附近进的水 直接干南桥 拆了之后不短路了 待机正常 从料板找了一个南桥(J8C) 换上之后 待机0.025,按开关键没有反应,有跳变,但是EC发给PWRBTN没有跳变 ,于是测RSMRST这个信号 0.02V有的时候还没有 这个信号接到一个六脚的管子 也是进水的那一块 我测了所有的电阻 都是正常的 没有断线的地方 于是我把这个脚用刀片翘起来 是EC的第20脚
翘起来测量还是没有电压 于是决定换EC 换了之后 信心满满的  可是你们懂得 还是一样的情况 怎么办? 继续测吧 于是测南桥的待机电压 RTC_AUX_S5 是经过Q6001过来的
有电压 到了一个排阻上RN2104 找个半天没找到 跑电路跑出来的 这个排阻第四角没有电压经测量 对地短路了
直接拆掉C2103这个电容 OK了 RSMRET 出来了 按开关 有反应了 电流跑到0.175左右瞬间掉电 感觉是有短路的 测各大电感 有发现 PL4501这个电感对地短路 烧鸡大法 把L2403 和L2404烧的滚烫 继续追查电路 电感另一端进了南桥
尼玛 继续换南桥  没有新的 再拆一个 结果是什么呢?开机触发到0.039 然后待机都没有了 决定定一个新的南桥 换上 等新桥到了 给大家答案 也希望大家能帮我出出主意 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5-9-23 12:15):
南桥终于到了 怀着激动地心情装上了  还是掉电 查不出来哪里短路 没办法 刷个南桥的BIOS吧  刷完就好了 这个机器没有待机 待机是触发之后才有的3 5V

网友A:
我感觉还是待机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还是待机有问题

那就等新桥到了  看看  待机没有进水 也没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等新桥到了  看看  待机没有进水 也没有腐蚀

恩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C:
兄弟,你烧那个电感用多少V啊。我担心是不是直接被烧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一下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D:
进水机多观察与烧烤清理,1.05V烧机值得注意。希望换新桥能好。

网友E:
把电感都烧烫了??多少V 电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烧那个电感用多少V啊。我担心是不是直接被烧坏了....

1.3V 应该不会吧 这个电感是1.5V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烧那个电感用多少V啊。我担心是不是直接被烧坏了....

不过你这个建议倒是提醒了我  可是没烧鸡之前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电感都烧烫了??多少V 电流多大?

电流2A左右 电压1.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多观察与烧烤清理,1.05V烧机值得注意。希望换新桥能好。

到处能看见你的身影 也采纳了你不少的建议 高手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电感都烧烫了??多少V 电流多大?

不是大电感 是小的

网友:
换一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进水机毛病有点多啊

网友:
兄弟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我也会早早放弃的

网友F:
我感觉不是桥的问题了 你先拆掉桥看看1d05—vtt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不是桥的问题了 你先拆掉桥看看1d05—vtt是否短路

拆掉之后就不短路了

网友:
我来打打酱油 呵呵

网友:
那肯定还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