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V 不开机

楼主(2015-09-17):
今接到一台ASUS X550V笔记本开机上电1.08A,BIOS涮过,没有发现进水和烧的现象求电路图点位图,谢谢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桥和EC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A:
  这个机器 没有图纸的吧   电流 1.08     你看看 不插内存  电流 多少

网友:
先测量一下供电是否都出来了,如果供电都出来了,建议更换南桥尝试一下。HM的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B:
最怕修ASUS的机器,图纸少还不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没有图纸的吧   电流 1.08     你看看 不插内存  电流 多少

板载内存   所以不好判断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怕修ASUS的机器,图纸少还不标识

所以要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有没修好?我这有台也一样。这个电流已经过内存了。不是显卡就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脏话*了 我现在手上台跑1.0A 的 不显示 不知道什么问题   所有电压正常 就CPU 集显 电压没出来。。

网友:
ASUS最麻烦了,无图纸无点位,还老喜欢省东西

网友:
可恨的华硕,图很少,还没标示。唉。。。。

网友(2015-10-27):


网友:
多刷几个BIOS吧,打下内存波形,、

网友:
感觉后面部分内存不过,有点饶。。。

网友:
同样的问题没人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