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0 G0 i5 bios

楼主(2015-09-17):
hp probook 440 G0 3代 i5 windows8 bios 8m 好机子备份出来 绝对能亮(通用 probook 440 G1/G2)

HP probook 440 GO New.haozip01.zip

HP probook 440 GO New.haozip02.zip

网友(2019-04-04):
下载下来解压报错哦!!!!!!!!!!!!

网友(2020-04-10):
什么情况.............................................................

网友(2025-01-17):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HP ProBook  440  G3 笔记本,板号:DA0X61MB6G0   REV:G。。。。故障现象:插电0.027自动上电到0.156掉回0.027如此反复,,电源插座指示灯白黄闪四下。。。。拆机发现有一处电容烧炭铜泊也烧断,处理干净用零欧电阻补焊,,,,插电0.008按开机键0.846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问题故障修复!!这机器除了有3、5V待机还增加一个1.8V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