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5-09-17):
30脚 无电压  南桥换过  EC换过,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弄了,,,

PWM3  PWM2 PWM1  这是什么?  CPU  PG我一直找不到在那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来,你都没有量时钟就直接复位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么

网友:
看不懂,不好意思

网友A:
先修供电。供电正常看时钟有没有,有时钟再去找CPU供电的PG有没有正常发出。跑跑线。一般都是CPU供电的PG出问题。

网友:
30脚是平台复位,主板只有供电、时钟都正常了才会有平台复位。

网友:
楼主,我看你说桥已经换过,是不是啊?

网友B:
你这是没出PLTRST平台复位, 你换了南桥和E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修供电。供电正常看时钟有没有,有时钟再去找CPU供电的PG有没有正常发出。跑跑线。一般都是CPU供电的PG出 ...

查看时钟芯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没出PLTRST平台复位, 你换了南桥和EC

是不是应该换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应该换北桥啊

不 ,优先换南桥  只不过真的是单单没复位吗、?会不会是别的条件没满足呢,。南桥要想发出复位 就要收到2个PG  ECPWROK,和CPU的 PWR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时钟芯片吗??

PCI-E上面有时钟测量点啊。

网友:
检查下VRMPG 和PWROK 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