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通病南桥电容位置漏电是哪科啊 ?

楼主(2015-09-17):
昨天刚好看到了装个电容漏电的帖子。今天刚好接到了一台。结果看不到。要阅读权限。我以为我的积分少了。立马充值了150积分。已经又200积分了。还是看不了。有知道位置的师傅不 ?最好上张图。谢谢。问题解决。谢谢大家关心。带红点的电容就是。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呀。。。。在线等啊。。。。

网友:
其实我也想收藏一张图片,但是我暂时还没修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收到没有啊,我也想知道这个

网友A:
那就慢慢积累积分吧 100的权限

网友:
哥,你是来刷分的吗。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慢慢积累积分吧 100的权限

嗯。我才90个积分还差10个 。

网友:
穷啊,下载分都没有了

网友:
有测量点的 不过要是电容不好 先量COM电池有没有电。电容就 在测量点上

网友:
  迅维学员 直接25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我才90个积分还差10个 。

不对吧  你还差40积分 不是下载分

网友:
离第一脚最近的一个电容吧

网友:
亲,什么意思?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发张图

网友:
带红点的就是这个电容。敲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  你还差40积分 不是下载分

是的。还差39分哦。呵呵。

网友:
迅维学员的  权限是 250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这种通病之前在论坛里看到过。

网友:
表示没有 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这种通病之前在论坛里看到过。

之前看到过。但是现在要权限啊。呵呵。看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把那个帖子地址附在下面  看看有谁能打开给你复制下

问题解决。感谢关注。

网友:
楼主加权限是好事情,并不不是不让谁看,这个要靠自己努力,希望楼主以后发帖也把权限加上,像你这种通病故障你权限加上有人看到了会立马给你回复的,你这样不加权限的求助人家以前加权限的帖子不是白加了吗,下次注意

网友:
这个问题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
权限不是靠充积分能上来 的

网友:
图片没收了,

网友:
如果客户都看见了
或者这个在百度收录了 客户一眼看见了 维修就会有很多麻烦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感谢关注。

怎么解决的呢?分享下  下次遇到了也可以少走点弯路了

网友:
非常感谢     一模一样的主板修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坛里有好多人发过了,应该好找。。。。。。。。。。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一台,我是不接电接CMOS电池一个个池电压测出来的。

网友E:
楼主好人,我的也这个问题,去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小电池和此电容修得很多

网友:
记得上次在哪看到过,不过没遇到这种问题,很快又忘了

网友:
小生都知道是这个电容,前几天有人发过这贴,我保存了图片。哈哈

网友:
这个真是个大通病,用了这个桥的其他笔记本估计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你有时间发贴,还不会量一量来得快点

网友:
这个电容坏会引起什么故障

网友:
故障现象是什么呢

网友(2015-10-20):
这个电容漏电引起什么故障啊!楼主回答一下,让在下学习学习!

网友:
好像是在右下脚

网友:
哪个电容有点掰哪个

网友:
穷啊 没积分的日子爱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 正好修到一台

网友:
没看懂 同病吗?

网友:
那是G585的

网友:
修到过好几台了。就是那个电容,,,不过试过一次不是这个电容,是另外一个,,,反正把短路的电容都拆了,就好了。

网友:
听别人说这是通病,不过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加权限是为了行外人看见,这样会影响我们维修行业的,不过权限有点高,一般设置30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容坏的话本子是什么情况的。我这里一台跑0.38的 。去掉电容也不行

网友:
这个电容会引起什么问题吗?
自动关机?

网友(2015-11-24):
谢谢,正在找。万份感谢,让我赚了一百大洋

网友:
通病就是待机正常不触发吗?

网友:
谢谢楼主!本来准备刷BIOS呢看了你这个帖子,直接秒杀了

网友:
现象是开机电流上到0.5安 没有读取内存 ,发现BIOS电压只有2.4V 换个电池还是不行 ,想刷个BIOS试下。后来看到此贴后吧桥上面的胶布揭下来就发现这个电容有电腐蚀发白了,去掉就好了

网友:
用放大镜仔细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电容短路的都能看出来

网友:
那个电容    敲掉没关系吗?    学习了

网友:
是RTC电池电压被拉低对吧。。这情况还是换南桥比较好。。我遇到过一台 上RTC就拉低。拆了 与之相连的板子上电容和桥上电容 还一样。换桥后解决。

网友:
不错Q已经遇到好几个都是这颗电容漏电引起的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我这里一台, 敲了那个电容就好。

网友:
你真有钱…………。

网友:
收藏下,下次遇到了试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才90个积分还差10个 。

权限要怎么提高?

网友:
有时候不一定的,那个电容旁边,不在南桥上的一个,也可能漏电,曾经还修过最后换桥好的

网友:
终于碰到了

网友:
现在充值贵,回复好辛苦。

网友(2015-12-31):
修好一个   机器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错就是那个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吗

网友:
这种东西脑子转快一点就可以自己想的到的,你在不插电的情况下,装上COMS电池,电压会被拉低是没错,然后你可以在南桥上面的电容挨个量电压,既然都没插电,那么肯定就只有一个电容会有一点的电压,不就可以找到了吗?我自己第一次找就是这样找的

网友F:
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吗

解决了。0...

网友:
加权限是为了防止游客看到。麻烦楼主也加点权限吧。

网友:
不开机还是加点不显示

网友:
现在感觉你积分冲的真是时候 哈哈哈

网友:
我只知道G475的,学习了

网友:
把CMOS电池装上去测就知道了,漏电不可能直接拉低的,一般有个1V到2V样子的,不接外接电源测到哪个电容上面有电压就是它了

网友:
把帖子发过来,我帮你看

网友:
这贴子好有含量...拜谢楼主。

网友:
去掉就好了吗

网友:
穷呀  没分呀

网友(2016-02-06):
现在就遇到一台这样的  拆了看看啊

网友:
没积分真悲催

网友:
这个电容就是好啊,捡钱的节奏,不只是这个机子,用到这个桥的时不时会碰到这个电容问题

网友G:
G485 G475 都有这样的毛病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H: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上次我有个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我换南桥了

网友:
呵呵,没修过这个问题,难道南桥拉低COM电池没电导致开不了机?

网友I(2016-03-11):
谢谢楼主分享,根据你的图片,我已成功解决了一个G485的问题,也是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能亮机,电流在0.51左右,放到电池没电了,有时就能亮机了,但重启就不亮了,去掉桥上的电容解决,谢谢!

网友:
故障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根据你的图片,我已成功解决了一个G485的问题,也是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能亮机,电流在0.51左 ...

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通病吗??

是同病....

网友:
是的。摘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G485 G475 都有这样的毛病的

是的。G475也有这个问题G475表现电容漏电。南桥电容短路引起。把短路电容摘了就好。

网友:
CPU电压那里靠近CPU底座那几个,你把20v电感先断开 量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学习了,不过以前有搞过一台类似的,给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人,我的也这个问题,去掉电容就好了
电容漏电的表现什么 开不开机 还是 BIOS信息丢失 开机按F1呀 还是开不开机呀???呵呵 知道通病 找故障现象……。唉

网友:
第一脚最近的一个电容

网友:
加权限是为了防止游客看到。个人建议适当加点权限。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这个维修思路是怎么想出来的,高手

网友(2016-04-10):
为什么是这个电容 呢 我修到的板子跑0.8左右 量主板电池2.86v 电容400多主值 拆掉电容后正常 想不通是为什么?

网友:
有些人就那样 ,弄什么分,搞不懂啊

网友:
修了这么久,都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和联想G475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好学习下。

网友:
一脚对着自己,左边第一个就是,,有点发黑的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6-05-12):
一帖权限是250,我也看不了,不知权限是指什么?积分吗

网友:
谢谢,,保存一下,下次就不用到网上搜了

网友:
建议加权限,现在客户都太能了,自己先百度有没有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很容易出问题的,掉电,不亮机,刷BIOS搞定

网友:
这个通病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G475也是这个电容

网友:
这个开机不显CMOS电池一般没电直接干掉那电容就好了

网友:
楼主要活跃点才行的

网友:
这个通病发的人太多了。。

网友:
大家发通病故障的时候能不能提高点权限,,这样搞的都不好做,钱收不上去,,一些还没入门的人都会修了,,

网友:
在 IC 上面的 我以为是 板上的

网友:
今天遇到了是这个引起不亮,谢谢分享,必须加分

网友:
积分 是积分 权限是权限~

网友(2016-06-13):
G475也有这个问题G475表现电容漏电

网友:
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