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触发

楼主(2015-09-17):
遇见台B470笔记本不触发。待机正常。。刷过BIOS求思路。本人新手

网友:
围绕EC,供电复位,时钟如果有示波器最好看下波形,没示波器用万用表量下看下各多少V。AC_IN,LID等等。你想看查查看,怎么样告诉下,比较关心你这个问题

网友:
查条件啊按照时序查啊

网友:
查触发条件啊

网友:
刚好接到一台,研究一下,故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