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主板USB接口

楼主(2015-09-17):
USB接口后面带有一颗六脚芯片  丝印为AGOT 7S为什么?
能用什么代换?   各位大师能给个PDF吗,我是一个为修小白,谢谢了!

网友A:
随便找个技嘉主板就知道了

网友:
CM1293A-04SO ESD保护器件

也可以看一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2569-1-1.html

CM1293A-04SO ESD保护器件.pdf

网友:
钳位保护作用,在料板拆一个换上就行了。

网友:
过流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技嘉主板就知道了

如何更换?这块板子无法关机,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直接拆掉  是否对开机和关机电路有影响?

网友:
防静电的  拆了不用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