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I-471G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9-17):
版号是:DAOZQSMB8E0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02到0.05,最后掉到0.02,怎么到触发不了
EC已经换过了,俩个BIOS到刷过了,点EC的开关交也触发了
求助论坛里的大神,有什么办法,附上图片:

网友:
这本还比较新 晢时没有修到过 有没有通病不知道  继续是广达代工的 按时序来

网友:
建议你看下+15V升压电路到的位置,很多是+15V上拉的1M电阻问题

网友: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02到0.05--是待机电流的变化吗?还是按开关的变化?

网友:
秒杀机,正如4楼所说

网友:
能触发就先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测量的东西少了吧  这个机器不跑码的 我修很久 心中的痛

网友:
不能触发,但S5-ON有2.5V,我在去看一下升压吧,

网友:
要一步步测了,

网友:
测试EC有没有复位 85脚吧 有没有3.3

网友:
85脚有3.4v的电压

网友:
附上图纸这机子的CPU是I系列3代的U

ACER_V3-471G_DAOZQSMB8E0 REV 3C ZQT ZQS ZQW.pdf

网友:
起振没有哦。 BIOS。

网友:
这样的绝对排除不是bios的问题  缺电压 或有短路

网友:
哦,打错了,是点EC的开关脚是触发不了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这机子桥换好几个了65的桥

网友:
EC的RSMRST#75脚没电压,但是S5-ON已经出来了,像晶振。BIOS问题已经排除过了

网友:
LID信号你看了吗

网友:
待机3V 5v已经出来,电感上有持续方波,也没干扰,但EC也没收到待机供电好信号

网友:
按时许 修啊! 查条件!!

网友:
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期待公布结果

网友:
量ec的工作条件,按时序来应该不难

网友:
苗沙了么 老板

网友:
RSMRST#没输出,因为NBSWON#有高低高变化,S5-ON已经出来了,纠结中》》》》》

网友:
VCC, ACIN, VCCPOR#,LID519#,CLK已经出来了,双BIOS在PCH下

网友:
待机电流在0.025左右触发不了了了

网友:
EI-471G 的,我今天hia见一个,还没修好,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有待机不触发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片选信号,RSMRST#高电平信号,南桥的RTC供电,时钟。

网友:
你查了EC待机各大条件吗? 时钟复位待机电压等等

网友:
VCC, ACIN, VCCPOR#,LID519#,CLK已经出来了,双BIOS在PCH下,PCH待机正常

网友A:
请不要叫我再来查EC,结果就在上面
广州迅芯科技
机器现在是按下开关产生了NBSWON#给到EC,S5_ON已经发出,而RSMRST#不出来,并且EC也不发出DNBSWON#给桥是吗? 查S5_ON开启的电压+5V_S5和+3V_S5能否产生?
详情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遇见过BIOS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叫我再来查EC,结果就在上面
机器现在是按下开关产生了NBSWON#给到EC,S5_ON已经发出,而RSMRST#不出来,并且EC也不发出DNBSWON#给桥是吗?
查S5_ON开启的电压+5V_S5和+3V_S5能否产生?

网友:
查一下 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现象是有触发不上电,一般都是后继电路没有出来,或者后继电路有短路的,查南桥有没有发出slp_s3 s5信号,后继转换MOS管为什么没有导通!

网友:
+5V_S5和+3V_S5已经出来,晶震有持续波
广州迅芯科技
确定上面电压出就查桥的待机条件了,桥的待机条件正常才会EC才会发出RSMRST#的。
详情

网友:
RSMRST#没出来,后续就没动作了,亲们。。。。。。
无主题
广达的桥待机只有+5V_S5和+3V_S5,晶振,如果EC的RSMRST#脚没电压,桥的后续部分我想查不出什么的,既然LZ说了我今天查一下吧,但查出桥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详情
广州迅芯科技
查桥的待机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32.768、INTVRMEN、V5REF、VCCSUS3_3、BATLOW#、RSMRST#。有些要点住按开关来查的。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