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 外显正常 内显灰屏

楼主(2015-09-17):
此机之前  短路 短路修好后  外显正常 就内显  灰屏  差  差 LCD 借口处  没有LCDVCC     经查  LCD_VCC_TEST_EN   D18处没有   在更LCD_VCC_TEST_EN 查  发现  这个开启 是 是U27 来开启LCDVCC的  查 U27  79 脚 没断线   就是U29 没发出来 这个芯片 供电 OK     芯片 型号 :ECE5028-NU-GP  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

DELL E5400.pdf

网友:
    现在 定了这个芯片了  看换上能亮机不    显卡 之前加焊过

网友A:
拉一个3.3过去看是不是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一个3.3过去看是不是正常显示

这个方法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这是EC发过来的吧?希望换了能好。

网友:
i had same problem last week changed ec

网友:
哪个是EC  图纸 看的也是   BIOS 也挂在哪里  下面这个是啥啊

网友B:
不会类似东芝芯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类似东芝芯片的吧

感觉有点像联想笔记本的联想芯片

网友:
楼主这板子好像也不贵啊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LVDS总线的CLK和DATA信号  看认得到屏不

网友D:
看EDID供电有没有,如果有示波器先打一个EDID是否读屏

网友E:
ec换了吗,换一个试试

网友F:
应该是没读到EDID,所以没开启屏供电。

网友:
没读到EDID是不会开启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EDID供电有没有,如果有示波器先打一个EDID是否读屏

有EDID      哪个芯片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LVDS总线的CLK和DATA信号  看认得到屏不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换了吗,换一个试试

哪个芯片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没读到EDID,所以没开启屏供电。

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