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修iPhone6进水机大电流2500ma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5-09-17):
iPhone6进水机大电流2500ma,开机无反应,查数据线反复白哦、苹果重启,顾客手机进水,拿过来时已经没电了,按开机键无反应,茶几检测电池,已经完全耗干假死,激活电池,插上充电线开机出现白苹果,三秒左右,熄灭,再次自动出现白苹果,如此反复循环,外接电源开机,发现开机电流2500MA。主板明显发烫,很明显是哪里短路,(自己估计的)用万能表到处测量,测了很久,没有耐心了,休息了一会,没办法继续测吧,(花了一个小时,也是醉了)测到这个电容时,发现短路了,果断拆掉,好了。(瞬间心情好了起来)至于原理弄得不是很懂,有空拿图研究下在补充,关键是好了

网友:
版主  你是用什么工具量的  万用表 ?   苹果手机主板那么精密   ?

网友:
是这个电容吗

网友A:
看到短路的和烧机的,好想买个热成像仪,一看就清楚。

网友:
一看尽是扯淡,!

网友B:
那组是什么供电的电容

网友:
单独确定哪个电容坏,不是个简单的事,再说供电部分那么电容并联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源表  2500毫安不跳表?

网友:
你的万用表  真的很牛

网友:
你是专门修苹果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短路的和烧机的,好想买个热成像仪,一看就清楚。

不仅是为了看主板吧?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想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短路的和烧机的,好想买个热成像仪,一看就清楚。

好像。。五千多块钱

专业维修的。。值 得拥有

网友:
那个是振铃放大电路。。

网友:
楼主,你在逗我

网友:
不需要使用烧机大法吗?万用表就能量出来电容好坏么?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可调电源,为什么我的兆信RXN-305D接上USB手机数据线 只输出不大于500made 电流呢?

网友:
加电2500ma 你用的啥表?没有跳表吗?

网友:
做手机维修不是你这个表 好机不注意都烧坏了 哈哈哈

网友:
不可以用手摸吗,像修笔记本一样,前提是不怕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组是什么供电的电容

触摸芯片吧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