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MP3背光资料(有点老)

楼主(2015-09-17):
手机MP3中背光电路是相对非常独立的部分,电路来说有3种
1 电感升压

这种叫BOOST电路,特点是电感一端接电源输入,通常就是电池,电感另外一端接芯片内部N MOSFET 的 D,开关信号加在电感一端,给电感充电,通过二极管给负载放电。

LED是电流器件,所以驱动LED需要的是横流而非恒压,恒流驱动的原理是电流反馈,也就是图中的R786,因为LED得电流会流过此电阻,I*R=电压,所以此电阻上的电压除以4.7ohm就是想要恒流的值。而对芯片来说FB端的电压值是确定的,MP1518为0.1V ,那么电流为21mA 。通常LED的电流为15-20mA左右。
此类电路检修思路

查电感有无电压,如无则查供电,如有,则查使能信号,如有则查FB端电压,如无则查使能信号,FB端电压过低,则查反馈电阻本身对地电阻,看是否短路。比较容易损坏的通常是反馈电阻,和二极管。

2 电荷泵升压

此类电路无电感,用电容代替,使用电荷泵升压,升压原理就是高速改变对电容充电方向,使的电容2端的电压得以提升,通常是2倍压 。

图中上半部分就是升压部分

靠C3 C4 二颗1uf电容充放电升压,

恒流用的是压控电流源+ 电流镜电路 1推4。所以横流值为233*0.6V/反馈电阻,为18.6mA,同时夏新的这款手机用此电路4路输出并联驱动了闪光灯。因为手机闪光灯所需电流较大,所以4路输出并联,可以算出闪光灯所需的电流为90*4=360 mA

检修此类电路思路

看电荷泵输出是否正常,查EN信号,如果EN有儿电荷泵输出无(图中1脚),通常是开关电容损坏,如果输出有,则查反馈引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EN有,开关电容正常而输出。无则用示波器查开关电容波形。
3 线性
这类芯片用的不是很多国产SI EN产的多是此类芯片

工作原理,此类电路不升压,相反的降压,因为大家知道白光LED的工作电压为3V电压,而手机MP3中电池为LI-ION,电压范围为3.3-4.2v,所以只要显示屏中的背光LED不是串联就无需升压。图中设定电流的为RSET,原理跟电荷泵恒流类似。检修思路,测量EN信号 供电。最后说下EN信号通常会用EN信号调光,调光原理就是EN信号加PWM信号。改变PWM的占空比来改变恒流值所以EN信号在100%亮度的时候应该为3V左右,否则不正常

网友:
这资料经典,修平板可以借鉴

网友:
学习嘛  不要怂 就是干

网友:
手机维修可以借鉴

网友:
不知道学习修手机难不难?我也想学习修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