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技嘉A75自动上电

楼主(2015-09-17):
自动上电,经测量是开机针旁边的复合管不行,换之OK,但是声卡芯片没有了,麻烦那位师傅手中有此板的发个此声卡的型号上来告知,先谢谢啦。

网友:
你自己去查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Realtek ALC889的声卡芯片

网友A:
你好 那个复合管? 6只脚那个?

网友:
看上图,不单单 是换个声卡就有声了,你还要检测一下外围的电路吧

网友:
百度看下有没有照片  应该可以查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那个复合管? 6只脚那个?

是的,记得饼哥谟解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