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独显上电到0.45左右掉电

楼主(2015-09-17):
独显,板号:GC5。待机0.005,按开关上电到0.45左右掉电,可以重复触发。拆机测量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再上电用示波器测各电感的波形,测到PL15的时候,输出波形如图,明显不对。看样子是后边短路了。万用表测对地70左右,应该没问题啊。PL15的前端在上电瞬间是没问题的,说明PU8这个pwm芯片至少正常工作过。然后测遍了PU8的所有引脚,没发现问题。最后仔细观察,发现PD23这个升压二极管有点黑,看样子是烧坏了,马上换掉PD23,再上电一切正常了。

网友:
那么牛示波器好东西呀

网友:
示波器判断出芯片有正常过,不错赞一个!

网友A:
升压管有问题,前端波应该还是有异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管有问题,前端波应该还是有异常的吧

虽然是升压管烧了,但上管G极电压达到23V以上,电感前端瞬间电压也可以达到19V,电感前端波形没看到明显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