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的联系G475

楼主(2015-09-17):
联想G475开机无显示,不跑U。换了CPU内存都不行。发现COMS电池没电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奇怪的事电池放一个晚上就又没电了。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导致的啊

网友A:
可能是的 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吧

网友B:
这是桥上面有个电容漏电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的 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你回答个屁啊

网友:
通病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桥上面有个电容漏电通病。

是哪个电容,拍个图片给我看一下,麻烦你了

网友:
这是别人的图片,我没拍下来,修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桥上面有个电容漏电通病。

你搞错了吧 G485才是桥上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搞错了吧 G485才是桥上面电容

G475也有这现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搞错了吧 G485才是桥上面电容

G485的电容位置不同的

网友:
通病了,南桥上面的一颗电容,直接换南桥也行

网友:
一晚上就没电了,你量下电池的正极对地二极值,看看是不是很低,如果正常,建议看下待机线性电压和RTC小电池的切换复合二极管(就是2个二极管在一起外观是三极管,我叫他复合二极管)。

网友:
先排查下那个电容 重点检测CMOS线路

网友:
电池一个晚上就没电,肯定是漏电啊。别光想着通病,从电池隔离的双二极管追查到桥RTC电路,重点是电容,最后在看桥上面靠角落的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有时候往往不是通病误以为是通病。。。。然后就耽误时间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我修到过

网友:
南桥问题 楼主直接换吧

网友:
南桥那边的电容漏电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修到过,拿掉南桥上的那个电容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还是直接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