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求个各位前辈

楼主(2015-09-17):
小弟弟学习维修快一年了,昨天在上班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再给笔记本换屏的时候,换好了,却发现屏是暗的,可是换原来那个坏屏,却是亮了,最后问师傅,说是要刷屏上的BIOS屏上还有BIOS 还是头一会听说,可是细问怎么也没有搞清楚,我想问问各位,屏上的BIOS怎么分型号,以及怎么用MINIPRO选择屏BIOS 的型号,谢谢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屏上有马片,把坏屏上的马片换上去就行了,不用刷,如果你觉得怕弄坏的话那你刷了!

网友A:
换屏为什么要刷BIOS,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笔记本屏还有BIOS的,又学习了!

网友B:
有的有的, 快刷!

网友C:
还没有遇到过,看来楼主的屏式te特殊屏吧

网友:
是不是换老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为什么要刷BIOS,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笔记本屏还有BIOS的,又学习了!

我也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有的, 快刷!

怎么刷,还有怎么选芯片的型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遇到过,看来楼主的屏式te特殊屏吧

就是一般的

网友:
你的是联想本本吧,买的时候让卖家刷通用bios

网友:
led时代比较少发生了,lcd时代是常有的事,美国货都要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