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无待机3.3V

楼主(2015-09-17):
DELL N4110这台笔记本送来的故障是不加电,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0051V,拆机检测无待机3.3V,心想这个机器在《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都有实图讲解的,应该好修。
拆机后先裸板检查,发现无明显进水、腐蚀等问题,直接找到待机芯片8206B,检测其6脚VIN 19.76V,1ERF是2V,4脚onldo线性开启脚4.65V,7脚LDO5V,3脚VCC是5V,测到这里感觉都正常啊。接着去直接去找27脚ON2,即+3.3V_EN2,发现电压是4.79V,是高电平啊,另外EN1是0V,RT8206B各条件都满足,还不输出3.3待机电压肯定是RT8206B自己的问题了。

今天订了3个RT8206B,先后换上去后,涛声依旧。可调电源电压显示待机电压0.0051V,究竟哪里出错了?
为什么换3个,应该论坛有人说这个芯片换1个成功率低,换了3个应该不是芯片问题的吧。另外论坛上其他兄弟说+3.3V_EN电压是3.3V左右,但查看RT8206B的PDF发现只要大于0.8V就可以了。

RT8206B的PDF解释:

翻译成中文:SMPS2使输入。 如果EN2 SMPS2将启用
大于逻辑高水平和如果EN2被禁用
小于低水平的逻辑。 如果EN2连接
REF,SMPS2 SMPS1到达后开始
监管(延迟开始)。 驱动EN2低于0.8 v清晰
故障级别和重置错误门闩
另外还有RT8206B的时序,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里的CP是什么不知道。。。。。。
继续在论坛搜索,查了N个帖子都说+3.3V_EN2电压是3.3V,但是这个+3.3V_EN2信号我一路追查过去,加上《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里面的分析和RT8206B的PDF说明,发现4.79V是成立的啊。+3.3V_EN2这里转变成3.3V_ALW_ON,有5V LDO电压的上拉,电阻都没装直连的。

这里的电路图在《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已经说明了,测量的结果是ACAV_IN有3.02V,Q12导通,D级0V,Q13的G级0V,Q13截止。R165 R167在路测量是96K欧。最后附上《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对这里信号的解释。

网友:
除了继续换RT8206B以外,可有其他思路了啊

网友:
快下班了 晚点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修过DELL N4110的兄弟帮看看啊

网友A:
你查自举升压的那个脚了吗?还有自举电容

网友A:
还有芯片有可能是保护了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或者雕件的

网友B:
楼主不用示波器看看吗?

网友:
示波器  打一打

网友C:
EN1是0 ?感觉不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用示波器看看吗?

忘记了,是对RT8206B的频率脚测量吗?

网友E:
检查下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芯片有可能是保护了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或者雕件的

没掉件,后级断开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后级有无短路

没短路,这个我一开始就想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1是0 ?感觉不对吧

这款机器是先有3.3V待机,EN1是开启5V待机,是按下开关后才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记了,是对RT8206B的频率脚测量吗?

RT8206A/B引脚定义
脚位 名称 定义
1 REF  2.0V基准电压输出端
2 TON  开关频率设置端,接VCC(200kHZ/250kHZ),接REF(300kHZ/375kHZ),接GND(400kHZ/500kHZ)

3 VCC  开关电源供电输入,与地直接连接一个1uF的电容。内部有10欧姆电阻连接PVCC脚
4 ENLDO  LDO模块开启信号输入,高电平,LDO/REF开启,低电平,LDO/REF关闭
5 NC  空脚
6 VIN  芯片主供电的输入
7 LDO  5V 70mA LDO电压输出,当系统供电5V产生后,LDO模块关闭,并通过内部1.5欧的开关切换到由外部SMPS产生的5V供电

8 NC  空脚
9 BYP  连接5V SMPS输出的电压,用于切换LDO电压输出
10 VOUT1 SMPS1输出电压检测
11 FB1  SMPS1反馈输入。连接FB1到VCC或地线时,SMPS1为固定输出5V电压模式;连接FB1到VOUT1与地之间的电阻分压,可以设置输出电压为2V~5.5V

12 ILIM1 SMPS1输出电流门限设置
13 PGOOD1 SMPS1电源好信号输出,当SMPS1输出电压低于标准7.5%时,此信号将变为低电平

14 EN1  SMPS1使能信号输入。如果EN1为高电平,SMPS1开启,低电平,SMPS1关闭。
如果连接到REF,SMPS2工作后开启SMPS1。

15 UGATE1  高端场MOSFET驱动信号输出端
16 PHASE1  SMPS1输出电感连接端
17 BOOT1  SMPS1升压电容连接端
18 LGATE1  低端MOSFET驱动信号输出端
19 PVCC  5V供电输入端,作为下管的驱动电源。内部有10欧姆电阻连接到VCC脚
20 SECFB  14V升压反馈连接端(RT8206A有,RT8206B为空脚)
21 GND  接地端
22 PGND 接地端
23 LGATE2  低端MOSFET驱动信号输出端
24 BOOT2  SMPS2升压电容连接端
25 PHASE2  SMPS2输出电感连接
26 UGATE2  高端MOSFET驱动信号输出端
27 EN2  SMPS2使能信号输入端
28 PGOOD2  SMPS2电源好信号输出端
29 SKIP  SMPS工作模式设置端,接地:自定义模式,接REF:超声波模式,接VCC: PWM模式
30 VOUT2  SMPS2输出电压检测
31 ILIM2  SMPS2输出电流门限设置
32 FB2  SMPS2反馈输入。连接FB2到VCC或地线时,SMPS2为固定输出3.3V电压模式;连接FB1到VOUT1与地之间的电阻分压,可以设置输出电压为2V~5.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记了,是对RT8206B的频率脚测量吗?

上下管的G级 我测量了无PWM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自举升压的那个脚了吗?还有自举电容

不知道是哪个脚啊?是BOOT2 第24脚?SMPS2升压电容连接端。

网友:
正常主板这个EN1也是0V上电后才后续开启吗?如果这个正常 按你说的基本的供电,EN  REF都正常后级也没有短路,  有点意思了,你有没有用示波器单次触发测量瞬间有没有出电压呢

网友:
不错结合这个修好的  功底不错

网友:
BOOT脚啊PC107这个电容你量一下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