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a-6881p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5-09-17):
今天修了一个本子,大短!修好后,测试正常,但是关机关不了,电流停在0.9左右,测CPU供电没有关闭,求维修思路。。。。。。   ec和桥的bios都刷过  故障一样。。。。。

网友:
不查外设吗 能拔的都拔了裸板 带硬盘和屏测试

网友:
只是CPU供电有,还是其它供电都有啊,查一下SLP3是否为低电平呀

网友:
先刷个BIOS,换个U试试。大短路烧的附近需要注意还有没有元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