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楼主(2015-09-17):
431没待机
那就找图纸。。

没待机图

我没骗你们 你插上的

狂按 没用
你还在怀泥 ,这机器待机 本来就看不出来的

看了图纸  第一 管坏

管子 换了  KO

亮机图
最后 图纸奉献 和点位

  天天来简单 给我修 ,修的慌呀 ,希望 来点难点的

网友:
各位 关注下 小弟 给小弟 加点 分分   先谢谢

网友:
最近好积极呀。 老是看到你发帖。 不错  鼓励。

网友:
已经加分 鼓励多发

网友:
多发这样的贴,以后遇到可以直接干它

网友:
这待机子的待机是0.02,可以看出来的,你那个第一根管是击穿了吗?还是不导通哟,我今天也修到这个本,第一次管是击穿的,DS直接导通了,并且GD只有74欧照可以用

网友:
对于现在的维修大佬们,修机什么问题都是简单的事,对小白来说,换个电容都是难事.

网友:
楼主是换的一样管子还是什么。

网友:
请问 待机时有没有出来 3.3 5 v的电压  是电感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