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r230的进纸器怎么安装?

楼主(2015-09-17):
单位一台r230由于废墨溢出把电源板烧了。迅速拆机看到电源板脏兮兮的样子,直接代换了一块新的。可装回各部分件后上电测试机器自检正常,但连机打印有搓纸动作紧跟着嚣叫。进纸器没装好,这玩意儿不常弄,竟弄了一上午也没排除故障。求高手指点。有图更好。

补充内容 (2015-10-13 11:24):
向各位坛友致谢,故障已解决。弹簧没放好。

网友:
弄过的都简单  没弄过找专业人士把

网友:
怎么拆的怎么装,拆的时候不记牢,装的时候就悲剧了。

网友:
先把进纸板里的大弹簧安装好,可活动的进纸板压下去,塞到打印机里,一边塞,一边转动打印机最右边的白色齿轮,同时还要注意进纸板左下角的可活动的小突起要塞进废墨仓齿轮里,然后保持不动,上螺丝,这玩意我拆过好几次,摸到窍门很容易,

网友A:
你是哪一块没装好,拍个照片,我这里也有这机器,给你拍个拆装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一块没装好,拍个照片,我这里也有这机器,给你拍个拆装图

谢谢朱老师百忙之中回复,老机进纸这块不太好,弹簧位置没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朱老师百忙之中回复,老机进纸这块不太好,弹簧位置没放好。

,哦,看到的比较晚,没帮到你   不好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