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470掉电无显维修中。。。。。。

楼主(2015-09-17):
g470进水无待机 打阻值5v短路 测得电容不良  通电换掉3v\ 5v正常   待机偏大 北桥发烫  测得susp电路上啦电路断线 飞线待机正常0.012 触发上电0.7  1.0  0.8  0.9  0.7  0.4 来回跳变几次掉电0.4 示波器测的瞬间各电压都正常  掉到0.4v的时候独显供电和1.8v供电没有  这两个供电的en开启也没有  其他电压掉到0.4的时候都正常 后面无发下手  打算明天刷BIOS  换桥  兄弟门有遇到过吗 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机子我修到好几台。要么开机用几天不行,要么就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这种头痛啊

网友:
最大可能还是短线引起。

网友:
具体要说清楚不显示原因哦

网友:
刷BIOS好了

网友:
桥的问题大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在内存的坐标下角的上官短路 你去测量下  我不太确定 我是看过我师傅修过

网友:
最大可能还是短线引起

网友:
桥发烫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刷BIOS看看。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要先修供电在修,显卡

网友:
楼主可有结果呢 我的也是哦  开机能亮 20秒就挂了 待机就降到0.04了 感觉待机电路有问题吧 3V 5V都正常呢 慢慢查啊

网友:
这个电压 可能是没有集显电压

网友:
很多时候,机坏了,BIOS程序也丢失,所以修好硬件不跑码就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