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仁出手解救一下

楼主(2015-09-17):
今天给用户装WIN7,在PE下操作的, GHOST的同时,将GHO文件往用户硬盘拷,拷到一半,我就关了,不让拷了,这时GHOST复制完直接重启,装完系统,我的电脑只有 C D盘, E  F 不见了,磁盘管理 里边 可以看到,如图

用户数据刚好在 EF盘 哪位同仁帮忙指点一下 用哪个软件,或怎么操作一下。先在此感谢关注

网友:
PE里面有个DiskGenius 试试它

网友:
数据恢复里有软件可以恢复的

网友:
使用DiskGenius v4.7.2.155找失去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DiskGenius  回复分区 试试

网友:
D盘后面入是不是手工加个盘符就可以了?

网友:
真是够悲催的,,楼主肯定是非正常关机。

,现在什么都别动了,去找回吧,具体的楼上的已经说了。

网友:
DIS  分手恢复!!!!!!

网友:
只是盘符丢了而已,没必要用数据恢复软件,进入磁盘管理,在d盘后没有盘符的分区上右击鼠标,选择更改驱动器名和路径,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添加,指派/分配以下驱动器,随便选一个,确定

网友:
用编辑器 手动写回分区表!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由于不专业 最后使用DiskGenius这个软件恢复了大部分,凑合的交差了。

网友:
兄弟你摊上大事了

网友:
用DiskGenius分区恢复功能啊。

网友A:
重新分区吧,或者用无损分区助手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吧,或者用无损分区助手分区。。。。。。。。。。。。。

别乱说!,,,,

网友:
用dis把盘符恢复应该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只有恢复数据软件了

网友:
只是盘符没了,在磁盘管理里面播手动给EF添加盘符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 在淘宝买个便宜软件看一下

网友:
数据恢复也没有百分之百把握

网友:
用“第四根”啊,论坛上有下载。

网友:
挺麻烦的,不好解决,凭人品了

网友:
DiskGenius 搜索以前的分区

网友:
你发这个的意义所在!

网友:
分区  工具   里面 那个 试试

网友:
太高深了。要好好学习。你这个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