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导航问题

楼主(2015-09-17):
快速导航打开怎么前面三个图标没有呢?

网友A:
你网速的问题吧  我这里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网速的问题吧  我这里可以正常显示

电信20M网速,下载可2M,不会是网速吧。Win7 x64位 旗舰版  用IE,2345浏览器打开都是这个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信20M网速,下载可2M,不会是网速吧。Win7 x64位 旗舰版  用IE,2345浏览器打开都是这个效果。

总之 我这里能显示的哦   要是都不能正常显示可能是网站问题  现在我能显示 你那不能显示  你先研究研究你的电脑呢

网友C:
一般是网络多要么IE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之 我这里能显示的哦   要是都不能正常显示可能是网站问题  现在我能显示 你那不能显示  你先研究研究 ...

好的,我试一试WIN10系统看能不能正常显示。XP系统看能不能正常显示。

不知其他人是不是正常显示的。希望其他人也回复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网络多要么IE换一个

你的是正常显示吗?

网友:
我也是前面三个不显示,用chrome

网友:
说明是有问题,在WIN10系统下也显示不出来前面三个。

网友:
重启电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