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多核DH6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5-09-17):
以前曾经被雷击过,没修过,还能接着用,最近总是莫名多次重启,到现在已经发展成按电源按钮开一下就没反应了,拆下来测+5SB为6.4V  短接启动 黄线测得15.72V 红线 6.32V 橙线4.29V 蓝线-12.72V ,

网友:
先修复好待机电压,再检查12V、5V的反馈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你电压这么高不怕烧主机吗,应该是反馈电路不正常了。

网友:
不值得修了,那些线性元件的稳定性根本没保障

网友:
楼主先解决5VSB电压高再说.....

网友:
先解决待机的电路吧!

网友:
这个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先修5VSB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