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一体机C345的机器

楼主(2015-09-17):
联想一体机C345的机器,XP系统。故障是机器可以正常开着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屏幕亮度比正常要暗很多,调不了亮度,求指导

网友:
亮度调节和显示器差不多的,

网友:
装联想的电源管理没有?装完后亮度调最大也不亮吗?

网友A:
尝试时入PE,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尝试时入PE,看是否正常?

呦  这就是发帖状元给的意见????人间;亮度调节不了  进PE有个卵用  瞎JB扯

网友:
联想机器开机LOGO显示不暗的话 进系统暗 进官网下个电源管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呦  这就是发帖状元给的意见????人间;亮度调节不了  进PE有个卵用  瞎JB扯

看贴不认真,不好意思!

网友:
都是暗的,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等配件升压板回来。有结果了会告诉你们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