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技嘉H61M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15-09-17):
今天收到的一块主板说是不亮机,加电测试反复重启四次之后亮一下,之后有掉电重启,反复着样。没有什么思路。求大神帮助,,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按照时序查 吧

网友:
就是,按照时序查啊

网友:
缺少信号或者BIOS坏。。还有主板供电缺少,检查下PCH 的 1.8VPLL这个容易坏这款主板

网友:
BIOS问题多,刷过没有

网友:
技嘉主板bios坏的 多

网友:
先软后硬吧

网友:
是不是应该查供电,然后刷BIOS!

网友:
先刷BIOS ,别急着懂硬件为好!

网友:
先刷BIOS 再查供电之类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测量下 供电 PG 时钟 复位 再刷bios吧

网友:
BIOS先刷下,不行的话直接换IO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pch的1.8VPLL是哪里啊

网友:
我有片GA—H55也是这样,刷BIOS没好,

网友:
老是刷bios的建议哈

网友:
某个电压不够导至的,插个小喇叭听听吗。

网友A:
耍数据好了。。。。
每天能坚持看书
修好没有?可以上来说说吗?有没有刷BIOS?
详情

网友:
遇到这种无头绪的故障,首先考虑刷BIOS不行再查硬件。

网友:
可能跟BIOS有关,先试试刷BIOS

网友B:
这是桥供电 过高造成的,论坛有朋友说是通病.

网友:
不要看啦,刷BIOS秒杀、

网友:
不要用原装风扇

网友:
换内存刷 bios.不行换板。

网友:
缺电压或者电压不稳定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先查一下电压吧

网友:
肯定是供电正常,我也试过很多片了,迅维网的高手们出来讲解一下呗

网友:
有图纸就只能慢慢查

网友:
掉电查一查 小电压 有没有通病什么的

网友:
吧BIOS拿了。在查查时序吧

网友(2015-10-17):
RT8120D换掉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桥供电 过高造成的,论坛有朋友说是通病.

这个桥供电过高,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耍数据好了。。。。

修好没有?可以上来说说吗?有没有刷BIOS?

网友:
第一刷Bios。第二检查供电。第三做桥。。

网友:
技嘉好多H61都这毛病啊

网友(2015-11-19):
刚刚修好两片,都是写BOIS OK ,

网友:
技嘉先干bios

网友:
技嘉bios通病

网友:
请问是四次之后亮机了???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测PG是否正常,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