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0 型号民:VPCEG-111T 进水

楼主(2015-09-17):
各位高手,请问谁有MBX-250主板图纸,进水后无3.3V和5V开机电压。请各位高手指教!为谢谢!

网友:
你确定没有短路了吗?索尼有很多保护的,

网友:
先把影响待机电压的信号断开,

网友A:
这时不是有吗?你没有搜到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863-1-1.html

网友:
有图纸了又有什么用?先测各个点阻值确定无短路加电看电压到了那个环节一步步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时不是有吗?你没有搜到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863-1-1.html

楼主你是好人,谢谢,进大好人

网友:
无待机先查有无公共点电压,然后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现在问题在处理中。U4004的6脚短路。

网友B:
我也正在修一台进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修一台进水的呢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基本就是PQ4001坏了。。。修了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