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死机

楼主(2015-09-17):
台式电脑经常死机尤其在打游戏时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啊

网友:
还有硬盘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平凡蓝屏 死机 还出现英文字  一般是CPU问题 我遇到过 这个问题 内存 硬盘 都换过还是老样子 最后换 CPU才解决问题

网友:
多半是软件个故障。CPU 造成的问题很少很少

网友:
首先看看是不是你 的电脑温度高了,用鲁大师检查下;然后打游戏死机的话就要看看显卡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主要看看机内温度高不高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  就这 几个  其他 应该没有 了

网友:
首先排除CPU和显卡超频,然后就是看内存和硬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