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触发

楼主(2015-09-17):
玩了一天,差不多下班来了一台华硕笔记本,通电只有0.036按开机没有反应,拆机见板号是K43SV 3.0的,这种板最多坏BIOS了,从简单开始吧,就是先刷BIOS,这个不用去下载有存货直接打开存档找出来,好快刷好了装回去,去掉电池,这样它会自动触发的,但结果一样,电流到0.036,我的BIOS坏的,去网上下了一个,再刷吧,结果一样不触发,电流一样不变,这样就不是BIOS坏了,还是慢慢来查吧,但这个板没有图纸的,那就不好玩了,EC是IT8572 AXA的,华硕的EC脚位差不多的,找了一张图纸EC是IT8570的, 测了125脚的PWR_SW就是开机的,那其它都一样了吧,分别测了+3AV_EC 3.3V  LID_SW  3.2V  AC_IN_OC  0V  KB_RST 3.3V 时钟是蕊片集成的不用测,基本都OK了,按开机PWR_SW有3.3V-0V这个OK ,PM_RSTRSM 0V PM_PWRBTN 0V问题出来了,EC条件还是不够,还差什么呢,用显波器测了一下BIOS的2脚,3.3V不对啊,没有波啊,但在开机一下有波的,又测了一下LPC_AD0-AD3对地阻值,都一样的,以前有碰到过有一条对地为0V开不了机,不管了,换EC吧,在旧板上拆了一个下来,一会儿就装上去了,通电一个鸡样,不行,我那个不对呢,还有那个没有测,各位帮我分拆一下

网友:
盲修大半是靠经验的。,楼主,挺你

网友:
待机3/5出来没有?还有一个待机芯片发出的+5VSUS_PWRGD要给到EC,EC才会发出RSMEST#给桥。

网友:
RSMSRT为0V肯定不对呀,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你这个版本的点位图http://so.chinafix.com/?kw=K43SV鐐逛綅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0644-1-1.html,上面那个网址要把繁体字加起,不知道搜索出来怎么网址有繁体字呀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632-1-1.html参考

兄弟你被扣分的还少呀 不就是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好像是通病  不大记得了 查下充电芯片的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不 好像不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632-1-1.html参考

你这个不用拿来当作参照了吧,你一个帖子就被扣七八十分,其实下面的回复才有用

网友:
还是查下前面的条件吧,不要就围绕ec转,

网友:
K43SD 一模一样的故障,琢磨两天了

网友B:
查了大半天查到问题了,就是没有SUS_PWRGD这个还是0V,但有3V 5V出来了,*脏话*,直接把EC的67搞起来,在BIOS的8脚供电飞个3.3V接上,通电烂华硕的LOG出来了,还是时序搞忘记了,完工了,去冲凉,8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大半天查到问题了,就是没有SUS_PWRGD这个还是0V,但有3V 5V出来了,*脏话*,直接把EC的67搞起来,在BI ...

这是常见的华硕故障点

网友:
这个机器要么是BIOS 坏 要吗是进水

网友:
我这个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但是   SUS_PWRGD这个电压正常     求解

网友:
这机器不是有排阻门吗?

网友:
我的SUS_PWRGD有3.3V。但RSMRST  0V

网友:
好像还还有一个SUSPWUPG待机电源好信号给EC,在EC的67脚(应该是)这个很容易坏的是一个2个连在一起的排阻 10K的,就是SUSPWRGD的上拉,前级接的是一个三脚二极管

网友:
就在EC的左边过去,自己找找吧

网友:
通病啊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