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6750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17):
蓝宝石6750显卡一片,上机检不到,量整卡无供电~~

显存供电芯片为FP6329,核心供电NCP5395T,查两者PDF

显卡显存和核心供电究竟是先有哪路,后有哪种,这个应该是跟显卡供电电路采用不同方案有关,不同的方案,顺序也是不同的,看上面两张图,明显的是核心供电需要EN信号,说明此供电需要其它供电支持,而显存供电却不需要EN,那么我们先来修显存供电吧。
测场管阻值正常,只能换FP6329了,翻遍了料板,找不到该芯片,查遍了chinafix,也找不到可代换的型号,这下郁闷了~~~单独进这个芯片确实不太值。

再观察显卡,发现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种三极管,通常控制的就是供电芯片的EN信号,虽然PDF上第7脚为COMP/SD,但在这片卡上,FP6329的7脚连着3极管,还充当了EN信号的角色。老套路,取掉此三极管,果然,1.6V显存供电出来,但核心供电依然没有,有点高兴,最起码暂时不用担心进芯片了。

即然显存供电没问题,再看看核心供电吧,先测EN信号,0.7V,这个电压有点模棱两可,算得上高电平,可作为EN信号来说,有点低,一点余量都没有,是不可能担当控制信号的。既然显存供电没问题,那就是卡上还有其它电压不正常,打正面的3端稳压管1117

输入5V,输出0.7,呵呵,就是你了吧,换管,换完3.3出来,该好了吧,令人沮丧的是,依然无核心供电,但核心供电芯片的EN电压已经起来了~~

再咋整?接着看,哟,背面还有个3端稳压,万用表一打,结果输出端阻非常低,接近0了~~

拆,先把圆圈里的两只LDO芯片拆了,还短,拆这一路的电容,还短,剩下的就不知道还能到哪了,看到图里飞的两条线,我想大家大概都想到了,既然短了,那就烧吧,可调电源2V,没一会,核心供电芯片发烫了~~我了个去~~~转来转去,还是核心芯片啊

相比较 而言,核心芯片还是比较好找的,换上后,显卡终于点亮,跑测试正常,收工!

有人可能会问,这么麻烦,你怎么不一开始就换最可疑的核心芯片呢?是这样,我有点头疼这种芯片,焊接起来比较 麻烦,我是能不换它就不换了~~所以才走了点弯路,再有就是没有一开始就测量两个三端稳压管,也是失误,有点想当然了,走了弯路,之前修卡,非常少有这个芯片坏的。

网友:
楼主真用心,一显卡都修的如此出神入画

网友:
一显卡都修的如此出神 ,太厉害了

网友:
显卡维修案例极少 加10分鼓励下

网友:
修显卡技术不错,现在很少人修显卡的了!

网友A:
请问为何”背面还有个3端稳压,万用表一打,结果输出端阻非常低,接近0了 “?

网友:
这类芯片焊接是比较麻烦

网友:
高手我这里坏卡一大把不会修

网友B:
来楼主这里找找灵感,除了加焊和换电容 还没修好过显卡

网友C:
不知道这神卡干吗要用三端稳压供电,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神卡干吗要用三端稳压供电,

使用三端稳压供电主要为了满足达到小电流输出目的。

网友:
修显卡的还真不多啊

网友:
LZ可以私聊下修显卡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楼主这里找找灵感,除了加焊和换电容 还没修好过显卡

确实就是这样。。。别的方法不会

网友:
我遇见个显卡,嘉焊了不行,就没修了,在机箱内不好测量,您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一般最怕坏那样就多是那里出问题,万试万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何”背面还有个3端稳压,万用表一打,结果输出端阻非常低,接近0了 “?

我可能说的不太清楚,核心供电不出,本着先易后难,就先没换核心供电芯片,想找其它供电是否正常,上面两步排除了显存供电和5.5转3.3V供电,观察显卡,发现背面还有一路电压转换的三端稳压管,这个器件是将12V转为5V的,但5V的输出端却短路了,拆了明显的几个需要5V的器件后,还是短路,所以用烧机法,发现了同样需要5V供电的核心供电芯片短路,换了它,整卡也就好了~~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的很清楚。

网友:
显卡维修栗子太少了,感谢你的分析心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维修经验十分丰富,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