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460改铁管的疑问!

楼主(2015-09-17):
一台B460的机子,待机高,发现一个铁管发烫,拆了以后发现上管的S极焊盘都烧没了,只能改了。问题是:为了方便焊接,用普通的小8脚 场管可以改吗,是不是必须把这一组上下管都拆了,再改呢?如果只改上管不改下管会不会不稳定,或上管发烫。

网友:
下管没坏可以不用拆,只改上管即可。

网友A:
最好上下管一块换  附带 把驱动芯片和主芯片都换了

网友:
可以改啊!也没有说改了不耐用,我修过别人改的,都一年都了都没有坏。有人说改了不好用,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没改好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下管一块换  附带 把驱动芯片和主芯片都换了

同意 以免后患

网友:
上下管加驱动芯片一起换的好,有图省事烧CPU的

网友:
这种都是  把  上管 改了  把 驱动芯片   还有电源芯片 一起换了 才稳当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可以单该上管,不过得着好点的 要不发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