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7WF屏故障屏型号LM190wx1(TL)(c1) 花屏VGL电压为-0.3v断开0欧输出电阻为-0.52v

楼主(2015-09-17):
联想L197WF屏故障屏型号LM190wx1(TL)(c1) 花屏VGL电压为-0.3v断开0欧输出电阻为-0.52v。后级有故障还能修吗指点一下
联想

网友:
其它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太少了,不好分析

网友:
首先 VGL电压不对 其次 只要你想修 都可以修的 版主有一篇文章 专门介绍屏上的此时点的 你去看看 会对你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