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维修MBX-259不充电不放电,

楼主(2015-09-17):
   板号是MBX-259,现象不是充电也不放电,系统里认不到电池,这个板号是没有图纸的,但也谈不上纯无图维修,参考了其他的图修,过程中的心酸想想也是醉人,这是刚发展的新同行的机器,老板下死命令,一定修好,开工吧,SONY的主板,没修个五百片也有四百片了(其实这是保守数字),对于这个,拿到手就先搞了下他不充电的通病,结果还是那鸟样,这时候我发现,只插电池不插电源,BAT_IN没有被拉低的,SMB也没有3.3V,就更谈不是波形了,当然,电池接口也不会有电压(BAT_IN不拉低接口不会出电压,)我强拉低试了下,接口电压出来了,但SMB还是没有3.3,我插上电源,这时候主板上有的电压也只有ECVCC,但是就算ECVCC出来了,电池接口SMB总线也没有被上拉到3.3V,那说明SMB不是ECVCC上拉的,那就只能是3.3V电感上的电压来上拉,拿好板来试,果然,插上电源,不装电池,3/5V不出电压,在插上电源的同时装是电池,3/5V马上产生,说明插上电池后能使3/5V产生然后3V电感上输出后来上拉SMB和拉低BAT_IN,然后EC读电池充电,有了这个想法就开始路线路吧,我跑呀跑,跑得眼都花了,路不出来,只得到下面自己画的一个图

  图上有两个未知元件,是我跑不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猜得不对还是没找到这个件, 然后我就改了一下电路,充放电就正常了,
具体我是这样做的,我分析了下,用好的主板接电,接上电源,这时候主板是的电压只有ECVCC,而ECVCC又没有去上拉SMB和拉低BAT_IN,所以这里他只给EC供电,与充电无关,过程大概是这样:插电池,BATT_ID这个3.3拉低BAT_IN同时产生3/5V开启信号,出3/5V,然后3.3V不知道从哪个元件转换了一下又出一个电压来上拉SMB,然后EC读SMB,开始充电,大概过程就这样,说得不好,大家见凉,那么图中BATT_ID出来就有一个我找不到的未知元件,所以我就改动了一下,直接从BATT_ID飞线到Q1的G级,然后主板就能正常充放电了,
     讲得太不明白了,有点绕,这个主板修起来有点费劲,花了好一会才修好,大家要是遇到可以参考MBX-237修,不过237里面的SMB是ECVCC上拉的,好修得多,到目前为止237的小板不充电基本还怎么难不到我,这个不是ECVCC上拉的,真不好找件修得头都大了,不过最后还好修好了,老板又多一个同行生意。

网友:
大神可以哦,技术越来越好了。好崇拜哦。

网友:
没图纸的机器修起来费劲,充电电路一块也比较头痛的。楼主有了明确的思路,懂得充放电的工作流程。通过跑电路也能修出来,神人也!

网友:
前两天也碰见一台,完全没待机。又没图纸 真是困难重重。

网友:
确实有点绕

网友A:
有这技术自己干多好,干嘛给别人所用??

网友:
不充电的通病讲一下我给你加分

网友:
这技术好牛,逼呀

网友:
高手哦,还无图纸改电路图

网友:
分析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
真牛人,无图也能修好机器。

网友:
楼主,能给分析下插上电池smb_slc拉低是怎么回事吗,也是sony的机子,充放电芯片换过了,bat_in也是正常拉低的,

网友:
没图纸的板子修起来确实难过

网友:
技术没的说

网友:
看到楼主画的图纸猜楼主对电路图士非常熟悉了

网友:
没原机图纸都能分析这么透彻,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还能 无图 改电路   !!  楼主  你是在哪里学习的   啊

网友:
很不错兄弟  以后多照顾下

网友:
这技术没的说,值得加分。

网友:
太好了,维修人员的福音,以后修机可以多个参考了

网友:
电路是怎么改的,对应主板的位置怎么没有啊

网友B:
这个机器的问题就是SMB总线没有上拉供电,导致EC读取不到电池参数,没图还真不好修,佩服楼主。

网友:
  大神啊 /。膜拜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这思路的是有多明确

网友:
Q1在电路图中是哪个管子

网友:
Q1在哪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问题就是SMB总线没有上拉供电,导致EC读取不到电池参数,没图还真不好修,佩服楼主。

不完全 是这样,

网友(2015-11-08):
Q1是哪个啊

网友:
楼主对于充电过程果然清楚.这问题难修

网友:
看到这个无图纸维修,,就知道遇见高人了

网友:
我看了2便,发现完全没有看明白

网友:
果然是大神,上次有台索尼的也是不充电有图纸我多没有修出来,你这没有图纸都修好了还画出图纸了,实在是厉害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实在惊叹!冒昧问一下,楼主这么牛的技术,怎么还给别人打工呢?早可以自己开店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技术自己干多好,干嘛给别人所用??

有些牛逼的人只适合做技术

网友:
无图的板修起来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