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昭著的华硕822排阻,终于让我碰上了

楼主(2015-09-18):
多个帖子里都谈到了这个822的问题,今天碰到一块华硕M4A77T SI,故障表现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强行加电不跑码、无自检。心中不自觉的就去找822,直接就看到IO旁边的两个822,心想,不干你们,还能干谁?立马开工,换上,通电,终于点亮,如图所示:

看来多混论坛还是很有好处的!只是我不明白的是,测量了一下换下来的排阻,看阻值相差并不大,应该是在误差范围内,为何换上就可以了?难道是虚焊?

网友:
这太盲目了,没有理论支持,大家也不好借鉴

网友:
可以能是RSMRST的上拉出了问题

网友:
你运气太好了、

网友:
我曾经在论坛里看到一个,满板找822电阻换,反正看到就换,你说那干劲太好了。不过最后应该是很累啊。。。

网友:
哇厉害直接干掉822

网友:
应该是你运气好  不然换完了都找不到问题的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好几个也没好

先量一下开机键的电压,是不是5v,如果低于5v,那就可能不是这个822的问题。

网友:
靠运气维修呀,兄弟

网友:
这种情况排阻的问题不多呀。

网友:
华硕就这样 笔记本台式机 都一样

网友:
这个这个有点牛叉一击就中

网友:
以后修华硕   就一个字  找822

网友:
华硕主板,822,楼主好运气!

网友:
以前我也在想 822这么出名我都遇不上呢,后来不经意间修了很多

网友:
822我为什么没换成功过

网友:
也是有机率的,不是什么都是822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爆棚啊,我就没修好过华硕的板子!

网友:
话说  我换822也没好过,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