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105的金河田电源,待机正常,就是开机了,有嗞嗞响声

楼主(2015-09-18):
我手头有一个SG6105的金河田电源,待机正常,就是开机了,有嗞嗞响声,别人说是开关管的加速电容有问题。我把4.7UF/50V的换成6.8UF/50V的。结果响声小了许多。
现在的问题是:继续加大容量,还是有其他问题待查?
电源

网友:
补充说一下,手摸17脚和19脚的两个小电容,响声会变化

网友:
检查其供电引脚处的滤波电解性能是否正常?最好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继续检查6105方波输出是否平衡——其输出脚相关器件:一对电阻、一对三极管(通常为C945或1815)。
有示波器的话,直接就能看出两组波形。

网友:
将加速电容最大可加至10UF,不行换一对推动管.....

网友:
现在最可疑的是驱动管有一个不好了。

网友:
电容不可随意加大,重点查C945或1815和周围的那些小料

网友:
小电容往往是比较时容易忽略的问题,加速电容到10微法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回个帖.....

网友:
现在基本上不叫了。但我还了一大堆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搭配协调了

网友:
没有继续探讨下去。已经在用了。希望能持久一些!

网友:
这种叫的我都是用代换法去试,没有理论累个半死

网友:
有同感,有时带换一个元件试一次机,很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