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5的奇怪现象高手们给看看

楼主(2015-09-18):
联想g475进系统或pe,鼠标不停闪烁,速度明显偏慢,按一下键盘,鼠标停止闪烁,速度恢复正常,可没一会故障再次出现(鼠标不停闪烁,速度明显偏慢),请问高手们,这是哪的问题,给个思路。
Lenovo
联想

网友:
应该是卡键盘了!你试着吧键盘拆掉再进PE看下

网友:
按照楼上的试试是不键盘问题

网友:
键盘问题。。。。。。。。。。。。。。。。

网友:
是不是鼠标有问题?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先不接键鼠试一下,如果正常再接鼠标或者键盘其中一个,确定是键盘还是鼠标有问题

网友:
键盘问题,把键盘拆了单独试鼠标。

网友:
键盘连键了

网友:
键盘短路
去掉键盘果断秒机

网友:
炒掉键盘试试

网友:
把键盘直接拆掉试试 如果一样那可能是bios或ec 上次遇到一台按键盘黑屏死机的居然没有修好 ec换了 bios刷了 南桥换了 键盘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查一查USB 5V正常 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拆掉键盘看一下再说

网友:
应该是键盘连键导致,不装键盘进P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