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一个HP22寸LCD显示器,控制板装入机壳就暗屏。

楼主(2015-09-18):
    一个HP22寸LCD显示器,电源板、控制板装入金属机壳就暗屏(不是全黑,是比较暗,达不到正常亮度)。
     电源板、控制板不装入机壳显示正常。
     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 这种现象一般是哪里故障?
     高压输出的线是正常的。

网友A:
是不是绝缘没有做好,或者插头有松动接触不良了

网友B:
装入金属壳,就是板子接地了,应该是有地方不小心碰到地了,看看adj有没有接到地

网友:
感觉还是金属壳的问题。搞搞绝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绝缘没有做好,或者插头有松动接触不良了

线很简单,都检查了,线应该没有问题。
估计是板子上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入金属壳,就是板子接地了,应该是有地方不小心碰到地了,看看adj有没有接到地

就是。板子地接金属壳就这样了。检查了灯线与地的电阻,没有问题。
电源板上灯的插座,连接变压器那端对地电阻很大;另一端对地电阻是150-300欧。不知正常不正常?

网友:
每次都那么灵验吗

网友:
惠普具体什么机型啊

网友:
高压线接地漏电,,,,,,,

网友:
会不会板和外壳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