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像 IPAD这种 表面没有螺丝的 怎么拆开

楼主(2015-09-18):
如果用热风枪吹 行不行? 我的应该控制在多少度
iPad

网友:
吹风筒均匀吹几分钟 然后拿吸盘吸起

网友:
一般温度控制在80-100度!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用吹风机吹,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平常用来吹头发的那种,很好用的。主楼可以试试。

网友:
几时有空 试试。 装的时候 还要 在 如果 那个胶少了 ,用哪种胶合适呢

网友:
放屏幕分离机上加下热 一吸就下来

网友:
屏幕分离机 ?淘宝找招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