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T-ES3G主板的ISL6622芯片6脚电压

楼主(2015-09-18):
GA-P43T-ES3G主板的ISL6622芯片6脚电压正常是12V,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这里变成了6.5V,主板复位灯常亮。
经过跑线路,疑惑了,这个芯片的6脚电压不知从哪里来的。如图:

网友A:
6脚电压就是由12V经DR14限流电阻提供的,这个引脚电压偏低你可以查下DR14本身阻值变化或测量下6脚对地阻值。

网友B:
从实物图看DR13、DR14合成一个了,DR15没有了。

网友:
点位图可以直接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脚电压就是由12V经DR14限流电阻提供的,这个引脚电压偏低你可以查下DR14本身阻值变化或测量下6脚对地阻值 ...

这里DR13跟DR14没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DR13跟DR14没装

按你上面的图纸看DR13是装了的,DR14和DR15是都没有装的,6脚的电压是否七脚提供的,如果电压有变可以换一下6脚和7脚的电容是否为容量变小了带不起了

网友E:
这不就是个空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上面的图纸看DR13是装了的,DR14和DR15是都没有装的,6脚的电压是否七脚提供的,如果电压有变可以换 ...

不好意思,讲错了,是DR14跟DR15没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个空脚么?

从实物看是空脚,但是冷板开机这个6脚有12V电压,非常正常。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此处只有6.5V了,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网友:
此板冷板开机正常,运行半个小时左右后,出现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测得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
这个6脚有没有可能由7脚通过它内部电路转换过来。6脚是VCC,7脚是PVCC。
其它2组是由ISL6612提供,ISL6612的6、7脚是直接相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实物看是空脚,但是冷板开机这个6脚有12V电压,非常正常。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此处只有6.5V了,诊断卡复 ...

建议不要考虑这个脚的问题,有换这个IC没,换掉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要考虑这个脚的问题,有换这个IC没,换掉试试看

换其实很简单,原理搞清楚最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里DR13跟DR14没装

   图纸中。  DR13  有装。  是个2.2欧电阻。  DR14才没装。   哪问题来了。 12V经过DR13到 7脚PVCC 供电。  但是6脚VCC出来的电阻没装。   12V就过不去。  哪6脚供电是不是内部给的。 这就要看内部机构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实物图看DR13、DR14合成一个了,DR15没有了。

   芯片换了没。  换了一样没电压,  打值是否短路。     可以试试的DR15 自己给他个2R2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中。  DR13  有装。  是个2.2欧电阻。  DR14才没装。   哪问题来了。 12V经过DR13到 7脚PVCC 供电 ...

恩,打错了,是DR14 跟DR15没装,这个是个空脚,电压应该是由内部出来的。

网友:
其他的6622也一样吗?还是只有这一个是这样?

网友:
0.0这个。。。。

网友G:
LZ修好了没  方便分享下BIOS 我的是VER:1.3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修好了没  方便分享下BIOS 我的是VER:1.3

http://www.gigabyte.cn/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3637&dl=1&RWD=0#bios技嘉官网不是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