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75MA-E33主板开机自动断电重启

楼主(2015-09-18):
MSI B75MA-E33主板开机自动断电重启,显示屏无显示,求助,诊断卡显示 19  15  55.  接到主板的时候拆下CPU发现插槽上针脚很多都到下了,有一个针脚还断了。用镊子重新排列,然后上CPU发烫很厉害,CPU在其他机子上测试了正常。求助。本人刚开始学习求大神多多指导。

网友:
CPU座换个 要么直接把板仍了吧,修来也没意义

网友:
换座子看样子划不来了

网友:
CPU坐 要12块钱一个哦。。。。。。。

网友:
换cpu坐的成功率也不高哦

网友:
CPU座换个

网友:
cpu座子有问题吧,话说还没换过cpu座子呢

网友:
有些针脚没接触到,要换座子了,不过要用到BGA焊台且CPU座子不好换,新手建议放弃吧。

网友:
CPU座换个,换坐子要技术好哦,不然越弄越坏

网友:
底坐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不然不会发烫的。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A(2015-11-01):
我碰到一块一秒钟自动断电重启,还没修好

网友:
你先把cpu坐子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一块一秒钟自动断电重启,还没修好

修上没,我也碰到个无限断电重启的

网友:
不断重启啊 风扇转一下停循环啊 烦死啊  瞬间测cpu没电压啊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吧,你量一下CPU供电的mos管看看

网友:
一个脚断了可以补的,以前见一个大神补针的,但以后拆机不方便。其它倒下去的,可以用放大镜加镊子一根根扶起来。这是个细活,慢慢来

网友:
断一根针可以补起来的

网友:
可能有电压不稳或滤波不良  电容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