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板号 LA-5971p 刷bios问题

楼主(2015-09-18):
BIOS型号是MX  25L1605DM2I,在500P编程器里找不到一样名称的器件,请问你们是用哪个名称的器件刷的BIOS,可能是我现在找的器件名不一样的原因,原来本本还触发,现在刷过后不触发了

网友:
找个2M的代换

网友:
一般就选择MX25L1605,后面的代号不用管的,你刷的BIOS版本有问题,可能不适合你的机子

网友:
BIOS程序版本不对吧

网友:
用rt809的好用

网友:
这个编程器找不到哪个型号 你用tl866cs通用USB编程器  它能找到的

网友:
是不是BIOS没下对??最好士找个2M的BIOS芯片代刷,别用原装的, 即使刷了不亮也没关系

网友:
后缀关系不是很大,应该是BIOS不合适

网友:
估计你下载的程序 不对

网友:
重新找个2M的BIOS  你编程器里面可以支持

网友:
输入前面的就行,后缀不用管,如果刷不进去,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