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09wf

楼主(2015-09-18):
dell e1909wf 显示器几分钟后,黑屏。指示灯正常,求解

网友:
检查高压电路和灯管。

网友:
检查在正常和不正常时的相关电路电压变动,从而进行分析。

网友:
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找一个灯管代替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常见是电源板的问题。 高压芯片坏了

网友:
已经好了。直接换电源一体板

网友:
高压电路和灯管的问题,检查一下电容有鼓包的没

网友:
灯管或高压电路呀

网友:
一般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