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直流稳压电源选择数字的还是指针的?

楼主(2015-09-18):
网上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有数字显示的还有指针的,要买哪种呀?他们分别用在什么地方?两种表都得买吗?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你是修什么的啊,不过现在都用数字的啦

网友:
当然选数字的读数准确、直观,指针的适合电压、电流变化大的的场合对我们搞维修用处不大。

网友:
修主板之类,一般的办公设备。

网友:
都可以啊,看你的钱富裕吗,富裕直接数字呗

网友:
現在都用數字了吧

网友:
数字的好看直观
   现在修新款机型  电源的电流显示选择小数点后三到四位数的啦  精确直观   一点点变化也看得到

网友:
一般用数字吧,直观好用,指针的现在比较少用了

网友:
用数字的,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