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们怎样修这种 黄屎 杂牌 G31 - G41 主板,一看就会!

楼主(2015-09-18):
          经常修到这些杂牌货主板,黄色底板的 G31  G41   总结后发现是一个通病!

         故障: 1、无CPU供电。
                    2、有CPU供电,全板无复位。

     我拿两个不一样的主板给你们看看,故障点在这里,看完下面图片,你们就会修了。

主板样子~~

就是故障位置1

也是同一个位置。

         希望大家加分鼓励,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哦~~~

网友:
评分受到限制了,不然给你加10分,经验很好。

网友A:
虽没有修道此版 但有幸碰到可以参考秒杀解决 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
楼主对这个主板的命名有个性

网友:
你的主题太有个性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没有修道此版 但有幸碰到可以参考秒杀解决 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

这种板我修好,不下30片了。大部分是这个位置断线。。。

网友:
还好,十年来只修过一块,lucky!

网友:
明白了,断线 导致无CPU 电压或者全班没有复位

网友B:
不知道这板是的设计人员是怎么想的,螺丝孔边也有线路

网友:
楼主辛苦啊,这种板子还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板是的设计人员是怎么想的,螺丝孔边也有线路

一般是风扇吹出的灰尘盖住后,有水分潮湿氧化断线的。

网友:
还没遇见过,多谢楼主。以后维修会注意。

网友:
加分。好经验

网友:
恩记住了。不过还没修过

网友C:
这种板子   我就卖过     也是无语到家

网友:
这种板子很少见到 不过下次遇到了 看看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下次遇到就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   我就卖过     也是无语到家

板子质量确实不敢恭维,好差劲。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通杀杂牌啊

网友:
来增加点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断线大多数应该是灰尘加上受潮。

网友:
杂牌板用料和PCB材质都很差的

网友:
这是不是设计缺陷?

网友:
这名字 吃饭看到的话就糟糕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经验是多么的难得,

网友:
不错的经验!有时细心目测会有重大发现!

网友:
这种板很多CPU供电短路的,始终修不好,求解

网友D:
杂牌板子还愿意修的也是....醉了
weiweiwing888
不当家,不知材米盐油贵呢。我们也不是天天有修 高大上的 机子过生活呀。。
详情

网友:
修多了就是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杂牌板子还愿意修的也是....醉了
不当家,不知材米盐油贵呢。我们也不是天天有修 高大上的 机子过生活呀。。

网友:
螺丝孔的位置给螺丝搞断线的问题

网友:
有修到过CPU底座哪里断线的 不过这种没遇到过

网友:
今天又修到一片,真是无语了。

网友:
直接换主 稳定,修好了没用几天桥坏了 客户说你怎么修的 没玩几天又坏了

网友:
修板,确实要心细才成!!

网友E:
其实楼主说的就是一个PG,一个是开启?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
weiweiwing888
没错,你说对了。
详情

网友:
修过这种主板,也是这种故障,有的没修好,有的修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说的就是一个PG,一个是开启?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
没错,你说对了。

网友:
杂牌板的设计 真是让人头疼 很多都是零件找不到 想修都没办法

网友:
没修到过这种板子。不过留着备用吧。。很好的秒杀通病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完全没遇到过啊

网友:
那里好像是比较容易断线。

网友:
主板设计确实不合理啊,竟然把电源线设置在螺丝孔

网友:
这些板质量差,这些地方是容易断线

网友:
这种板子一看,都是设计师吃屎了

网友:
厉害 我是遇到这种G31 G41就头疼

网友:
可惜这样的板子我一块都没看到, 以后看到了就学下楼主,装下大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