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的3秒无限重启通病有谁解决了

楼主(2015-09-18):
H61主板的3秒无限重启通病有谁解决了,最近遇到好多,技嘉的,七彩虹的都有,求解

网友:
三秒钟都亮了哟,看一下开关排针,电池,先简单的后难吧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厂牌吧,不一样的厂牌现象一样,故障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
屏幕能亮不哦?3秒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在看看其它的

网友:
我的修好了不过我的是拔掉小4口不掉的,直接拆除CPU供电上管  上管阻值小

网友:
这不是通病  h61板子只要不跑码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不是通病 只是故障现象雷同 难搞

网友:
没时钟也可能导致重启的,看有没有,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修了好几块是IO坏了,不知道是通病吗

网友:
遇到过BIOS坏出现相同情况

网友:
重启麻烦,,,,,,

网友:
像这种板子.图纸还没有.却时难修些.我就是一片INTER 原装H61不跑U CPU一路供电无输出 也找不到图纸

网友:
楼主你是来骗分的吗??  H61有这么多牌子, 你难道要让别人一个一个的说出来啊 ?》

网友:
我都是返厂修的

网友:
就算是重启 那也要分品牌和故障现象吧,技嘉的H61开机反复重启,bios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先刷个BIOS再查。

网友:
如果是双BIOS的 就对换一下,单的就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