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320G BIOS芯片烧坏

楼主(2015-09-18):
wd 320G BIOS芯片烧坏
是不是可以买一片同版号的板换上去,然后做通刷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我也不知这款BIOS芯片在哪,图片中那芯片是没有的,

网友:
卖板的说是中间那个大的芯片,BIOS集成到里面了

网友:
这个板是不带那个bios芯片的这板一般是要用wdr或者是trex重新适配固件来对应bios的不可能直接换板的西数在1444后期的板已经开始这样干了通常没有bios芯片的,一般bios芯片是8个脚的25开头的小芯片来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手头上也有几个硬盘可能也是这样!

网友:
换板后,要从固件区读取原来rom中的数据适配生成一个合适此盘的新rom,回写即可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