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 A1311 硬盘温控功能能否取消 急急急

楼主(2015-09-18):
苹果一体机  2010年   A1311 原装 WD 500G   硬盘坏
换好  WD 500G 全新硬盘   装系统 一切正常
开机 过几分钟  风扇狂转  不受控制
原机 硬盘 有根 温控线   已经插到 新硬盘上  还是不行
各位有经验的大侠   帮帮忙
有必要 花钱 也是可以的   多谢回帖的朋友

网友:
别让我的贴 沉船啊    各位 有时间的 大侠 帮忙 出个招
花钱 整 也行     拜托了

网友A:
换专用的苹果硬盘,或者用HDD Fan Control软件来调整。

网友:
苹果机很少修啊 没什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专用的苹果硬盘,或者用HDD Fan Control软件来调整。

多谢 多谢     苹果专用的 硬盘  是 2010年 的   才有 温控    2011年 以后 的 硬盘 都不带线控 温控功能了
  你说那个 软件  没用过   在 win7 里面 好使吗   那个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