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21换显存后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5-09-18):
  这机子玩LOL花屏,不玩没事, 我吹了一下 显存 短路了,我直接4个都拆了,换了4个,进系统显示:由于该设备有问题,Windows 已将其停止。 代码43     刷BIOS能解决吗?换过系统了不是驱动的事

网友:
那就刷个bios试试了 可以先排除bios嘛  按道理换显存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确定换的显存没问题吗?不行就刷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