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ly 3.1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9-18):
华硕 k43ly   3.1 主板不开机待机正常 0.02   按开机键  电源灯亮起     ec换过  BIOS刷了,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木有图   郁闷啊,那个大师看看是哪里问题啊,还是  是通病    谢谢、

网友:
应该换桥试试的 ec那边是没有问题的 也有可能是没有出电压

网友:
这机器有点图,待机3/5V,EC的待机条件查过什么?

网友:
待机正常    桥都换了    待机0.02  触发0.03 电源灯亮起。

网友:
华硕的小料坏的多别轻意换桥

网友:
可以正常充电    ec应该正常工作了的。

网友:
论坛上面说到这款机子  不开机的几个问题。 我都处理了还是不开机   别人换了就可以了,我换了问题一样

网友:
这个不好搞。实在不行叫客户换板了。按上电时序查吧。